三菱和西门子成批传送指令

楼主(2013-09-28):
现在有一个设备要用到成批传送如三菱BMOV D0 D100 K3 对应西门子的BLKMOV-W。可是当三菱加了变址BMOV D0Z0 D100Z0 K3后西门子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就要编好多步梯形图才可以。不知各位师傅有没有好的编程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网友A:
来学习西门子的

楼主:
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B:
间接寻址,没有其他办法
男儿当自强

网友B:
最好是说下你是要干什么用?做些什么?光谈指令时没有用的
男儿当自强

楼主:
是这样的。我存了100组十三个连续的字数据变址寄存器。需要任意把其中一组的数据传送到另外的十三个连续的字变址寄存器中。另外也可以反过来把十三个连续的字变址寄存器的数据保存到100中其中的一组当中

网友C:
做个带形参的循环传送的功能块就行了。。。。。

楼主:
7楼的老师不知有没有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本人初学在此请教了!!!

网友D:
七楼的老师写个程序例子给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E:
西门子的也有指针寻址的,比三菱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的也有指针寻址的,比三菱方便啊!
因为我用三菱的比较多。在寻址方面我到觉得三菱的比西门子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