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 RTD诊断出错

楼主(2013-09-28):
EM231 RTD模块突然全部数据显示为0,24V电源绿灯不亮,SF灯常亮,查手册后是以下原因:
“诊断出错引起模块组态错误。在模块组态错误之前,用户电源故障状态位可能设置或没有设置。”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PLC电源重启后,数据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A:
开关设置对不对?

楼主:
开关设置:最后一位ON,前面全部设置OFF,实际PT100为2线制

网友B:
想了解的来的,路过

网友C:
拨码开关没播对吧

网友D:
改设置了要停电再送电让CPU重新读取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