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行程开关做压入位置检测,不到指定位置报警,如何编程

楼主(2013-09-28):
三菱的plc用行程开关做位置检测,到指定位置进行下一动作,不到指定位置报警,求帮助

楼主:
求行程开关做压入位置检测,不到指定位置报警,如何编程 图片如下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这样做,比如行程开关1是缸的原点位置。当这时行程开关未到位,你去让缸动作,则产生报警。
具体程序因我这台电脑没有安装软件,没有办法提供给你,实际程序报警简单的。

楼主:
回楼上:我没说清楚,行程1是初始位,2检测压入压力位,3到位检测,我想先检测到不到位,不到位再报警,不是一开始就报警,要等行程3这一工序过后再出警报

网友B:
做一个时间段不到位报警

楼主:
回4楼:目前是这样做的,到行程1断开一次计时器,到2在断开一次,没到3计时到时,报警,我在想能不能检测行程3的沿边,有过一次上升则报警无效,没有则此次报警有效?

楼主:
有了,我想这样,监测行程3的沿边,然后计数,最后和另一计数初始值相比,相等则报警。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