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定位控制问题

楼主(2013-09-28):
因为本人以前都接触过伺服,对于它还是很陌生的,请教一个问题,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了!
1.现在有三菱MR-J4-70A伺服放大器一台,控制伺服电机运行!
2,在不使用定位模块的情况下,如何达到定位控制的效果。
3.控制模式:位置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用哪种控制?
要求:1,达到定长控制!2,要求能修改定长的长度!
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刚好在做这个项目,求一个启蒙老师!
每天一点点
半月谈

网友A:
三菱的FX1S/FX1N/FX3U都可以的呀,用定位指令,如要修改数据的话就要加一台触摸屏吧。
HAIHUKUOJI

网友B:
用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C:
用三菱FX系列PLC和西门子S7-200PLC都可以直接发脉冲,因为是定长控制肯定是用位位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FX1S/FX1N/FX3U都可以的呀,用定位指令,如要修改数据的话就要加一台触摸屏吧。
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怎么说呢?简单点说吧就是plc用脉冲的数量来控制伺服运动的位置!

网友E: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FX1S晶体管输出。经济实惠。如果要伺服定长度控制,伺服就要位置控制模式了。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