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数据线的制作问题

楼主(2013-09-28):
各位论坛的大神,我有一个200的PLC要链接MM420的变频器,但是不知道数据线怎么制作请问能指教一下吗?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A:
MM420是s7-200通信口3,8对应MM420端子14,15

网友B:
变频器还需要一只插件的

网友C:
变频器手册,讲的很明细,PLC 3和8 是正和负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师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