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正反可逆星三角形降压启动的疑问

楼主(2013-09-28):
最近刚学PLC,在看有关异步三相电动机“正反可逆星三角形降压启动”的时候,遇到了个疑问,想请教下:如图,
KM1,KM2用来控制正反转,KMΔ使电动机三角形连接,KMy使电动机星型连接,问题就在于:如果是在三角形连接下,假如正转时KM1和KMΔ ABC三相输入电动机后对应关系是A-A,B-B,C-C,那么当反转时,KM2和KMΔ输入到电机同一路的三相对应关系就不是A-A,B-B,C-C,而可能是A-A,B-C,C-B,换句话说就是某两相发生短路!表示目前还是不能理解!求指点

网友A:
当KM1和KM2切换相序时三角形接触器并未变化,电机的三角形接法并未受切换相序影响,怎么会短路呢?也就是说切换相序时电机内部三角形接法跟原来一样不会短路。
下载积分:+1(plccontroler)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现在懂了

网友B:
何来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