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是怎样通讯

楼主(2013-09-28):
三菱plc与变频器是怎样通讯的?请指点

网友A:
PLC加485BD,变频器设置通讯站号,波特率等参数,PLC程序中使用同样的参数,编写好通讯程序。485BD和变频器之间用双绞线连接好。一般只要程序正确,就能通讯。

网友B:
加485模块,再编程序。

网友C:
485 端子控制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