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PLC输入信号共同使用问题

楼主(2013-09-28):
可以将传感器 并联在两个PLC的输入端上么?(将电源与信号并联)会不会有干扰啊?或者有更好连接的方法,(三菱Q系PLC)

网友A:
可以加继电器啊

网友B:
互连通讯的方法。
如果是输入的话, 一个传感器接到2台PLC也可行

网友C:
2楼正解顶起

网友D:
可以共用一个输入点

网友E:
多路CPU..CC-LINK

网友F:
两个PLC要共地,传感器信号可以共用
David

网友G:
楼主问题不全面,各种PLC的输入点略有不同(电位不同),只要电位相同,并联输入无问题,如果怕干扰,可用二极管隔离。
zsh340

网友H:
信号输入进PLC1,PLC1再编程后输出一个信号给PLC2就是。或是输入信号通个中继转换后再给PLC1,PLC2也可以。只是这种接法很少,一般是采用的前者。如果是两个PLC并联使用的话,可以用1:1方法

网友I: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J:
若其中一個PLC電源掛了也許就誤動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