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和电机同步问题

楼主(2013-09-29):
各位前辈好
小弟目前 需要新做一个收卷同步系统
PLC:FX 2N 或者 FX3U
编码器:未定
电机:三相异步电动机 2kw
变频器:未定
打算在旧设备的主动转轴哪里加一个编码器,
然后通过PLC控制变频器使得新增的电机转速和主动轴一致。
这样做对吗。各位可以给小弟一点方向吗?
谢谢!!

网友A:
这样做很能控制同步,应为你收卷直径是变化的,所以收卷线速是变化的,除非你再加一过超声波光电开关检查卷径而且还需要加磁粉离合器
下载积分:+1(catfree) 真诚感谢!
QQ 20471661

网友B:
你的收卷是平面卷取还是中心卷取?如果是中心卷取,随着卷径的变大,收卷电机的转速应越来越小。所以你要知道卷径的实时值,否则没法计算实时角速度。
下载积分:+5(catfree)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以前改过这种收卷的机子,要求不高的话,直接装个磁粉离合器不需要编程,
如果离合器带动单轴收卷,离合器的张力也是变化的,因为收卷的卷径越大,得到的扭力越小,一般用DC24V控制器加电位器就可以控制了
如果双轴收卷改机械部件更简单
下载积分:+5(catfree) 真诚感谢!

网友D:
用那条已知材料厚度,长度和初始卷径求卷径的公式再加些动态补偿就行了。。。。
下载积分:+5(catfree) 真诚感谢!

网友E:
建議使用異步伺服馬達,用變頻器有收捲功能的內徑 外徑 設定一下 就很準啦!
妳把收捲的資料給PLC在用電壓給變頻器落差會很大
下载积分:+5(catfree) 真诚感谢!

网友F:
我没有做过收转系统 个人觉的用个张力就可以了 保持一定张力就可以了 请各位拍砖

网友G:
这个很简单,用安川的H1000变频加PG卡 主动电机加编码器就可以实现对纸张 薄膜 皮革的收卷,实现恒张力,主轴会随物料的大小而实现恒张力收卷我经常给造纸 印刷 皮革厂改造 我中心对外出售 纺织纠边控制器 比例联动控制器 张力控制器 0-10伏电压加速版 加热用电力控制器
lvhonjun

网友H:
要用扭力控制才可以,用编码器做不出来的
下载积分:+1(catfree) 热心助人!

网友I:
这个网上应该有例子,耐心找下恒张力和恒线速度都行
下载积分:+1(catfree) 热心助人!

网友J(2013-11-08):
应该加磁粉离合,主轴后面加摆辊及电位器,收卷用私服,不知道要收多厚,摆滚带动电位器告诉plc私服电机的转速
下载积分:+5(catfree) 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