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不准

楼主(2013-09-29):
我用FX1S-30MT的PLC控制伺服,编辑程序时,要输入3段,第一段为135,依次为80,80。采用dplsy编入,第一段正确,到了第二段就不对了是什么原因,编辑方式如下:
1 Dplsy K500 K1127 y0
2 Dplsy K500 K644 y0
3 Dplsy K500 K644 y0
每次完成都用M8029将y0复位,可还是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LSY在程式中出现了多次

网友B:
Y0和Y1的PLSY指令只能各用一次,把速度和位置的数据用寄存器表示,更改寄存器的值后再启动定位,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脉冲指令PLSY不能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