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变频器质量到底怎么样,用过的请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3-09-29):
最近接到一个任务,要对厂区的风机进行改造,想选用一款变频器,咨询了一下一个修变频器的朋友(想支持一下国货),他推荐说七喜变频器从拆开来的情况来看,做得还不错,可以试试,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据说还是国内什么唯一有UL认证的变频器,怕是吹牛,所以想请教一下有用过朋友,到底怎么样。要是选了经常出问题,我可责任大了。

网友A:
我建议你用优利康,优利康的价格也很便宜,价格也很合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我买给你
我这边是汇川的人出来开厂做的变频器
包你好用保修18个月

楼主:
关键是要可靠性不错,不要老出问题,我那朋友跟我说汇川的一般,有一次一台大机上电没显示,打开结果里面少一铜排。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再去了解一下优利康,毕竟货比3家嘛。这里面好你太冷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再去了解一下优利康,毕竟货比3家嘛。这里面好你太冷清了,
但是优利康的价格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便宜的价格,不要直接找厂家拿货,厂家要保护代理商和销售商的利益,厂家给你的价格不会便宜,
我用这个牌子N年,质量非常好,就是安川的技术,这个保密哈。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我经营的是伟创变频器,我们这边主要用在纺织机械上,环境比较差,用三,4年了没出现过问题QQ:1176329251

网友D:
广州出的?今天路过那里看到这个牌子

网友E:
正弦也可以

网友B:
汇川的还一般,
那国产机几乎找不出好的啦
建议你用富士吧用十年没问题

网友F:


网友G:
七喜做变频器刚开始做的,好像是11年10左右才开始,工厂在广州,以前都是组装手机,组装电脑,做台式电源的,
应该有待观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由于考虑到朋友的面子,先搞了七喜1台1.5KW和两台55KW,从用的情况来看还行,有待进一步观察。有没有对UL认证比较熟悉的朋友,用比较通俗的话科普一下。再次谢谢各位朋友!

楼主:
补充: 弱弱的问一下,UL很难拿吗,还是有什么要求,网上大概看了一下说是很权威,但是感觉还是云里雾里,感觉有点神一样。

网友H:
货比三家,支持国货,

网友B:
风机随便用那家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