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Q系列PLC

楼主(2013-09-29):
我懂点FX系列的PLC,模块也懂点,现在想学Q系列PLC,学伺服控制,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不?或是什么好的视频不?

网友A(2013-11-26):
我自己买了一套学的,学完在卖掉
lvhonjun

网友B:
和Fx系列差不多的啊

网友C:
前一段时间刚在学习q系列的plc 当时手上有实物 Q06H
其实说实话,三菱的软件都是傻瓜式的编程软件,没有特别难懂的地方。
个人觉得你只需要打开软件,自己捣腾一段时间就ok了。
我也是自己随便玩玩了一段时间,里面有自带的模拟器。
而且我还用的是ST语言,编程方法与其他st有较大区别。
如果只是用梯形图编程的话。。。真心没什么差别。。。。自己下个软件 玩玩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