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9):
官网上的J4系列样本刊说得不够J2S详细。

请教一个搭配问题:J2S系列的是HC-KFS73B   MR-J2S-70A  MR-J2CN1  MR- PWCNK2   MR-J2CNM , 那么J4系列的是什么?
                                   J4系列的是    HG-KR73BJ   MR-J4-70A   MR-J3CN1   电源插头?(样本刊好像都是电缆类型的)    编码插头MR-J3SCNS?

                                    J2S系列的是HC-SFS52  MR-J2S-60A  MR-J2CN1   MR-PWSNS1  MR-J2CNS  ,那么J4系列的是什么?
                                    J4系列的是HG-SR52    MR-J4-60A        MR-J3CN1  MR-PWCNS4   MR-J3SCNS  ?

网友A:
J4,JE用的配件,基本和J3用的一样的:

一、信号插头
J4,JE的信号插头都是MR-J3CN1

二、编码器电缆
100W 200W 400W 700W用的电缆都是MR-J3ENCBL5M-A1-L
500W,1000W,1500W,2000W,3500W,5000W,7000W,用的编码器电缆都是MR-J3ENSCBL5M-L
5M代表长度,可以改成其他长度,-L是标准的,-H是耐折的

三,电源插头或电源电缆
100W 200W 400W 700W用的电源电缆都是MR-PWS1CBL5M-A1-L,长度和-L同上
52,102,152的电源接头用 MR-PWCNS4
202,352,502的电源接头用 MR-PWCNS5
702的电源接头用MR-PWCNS3

四,刹车插头或刹车电缆
100W 200W 400W 700W用的刹车线MR-BKS1CBL5M-A1-L
52 102 152 202 352 502 702用的刹车插头都是MR-BKCNS1

楼主:
呃,就是说要用三菱他们的电缆?不像J2S一样可以买他们的插头自己做?

网友A:
编码器电缆也可以买接头自己焊的。

但是,

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电缆,插头,市场上用的90%都是国产的,不是三菱的

全国有几百家小工厂在生产这些电缆,插头,价格很便宜。绝对比你自己做实惠。

购买时把型号告诉做配件或者卖伺服的就行了。

网友B:
三菱他们不提供编码器电缆,电缆编码器电缆都是中间代理商买接头配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