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9):
三菱伺服每次断电后伺服设定的数值都会变为"0",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一次伺服驱动器电源供给变压器损坏,更换变压器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是每个参数都这样吗?
你可以用软件写写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只能换驱动器或者维修了。

网友B:
每次上电伺服驱动器能显示说明电伺服驱动器变换器没损坏.

网友C:
记忆存储有没有?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每个参数都这样吗?
你可以用软件写写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只能换驱动器或者维修了。

应该只有位置这个参数会变为“0”,每次重新设置位置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上电伺服驱动器能显示说明电伺服驱动器变换器没损坏.
[/quote

换变压器后是能显示,没换之前是不可以的显示的,换过之后在触摸屏上发现伺服电机位置变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忆存储有没有?

你好,记忆存储是在哪里能看得到呢??因为我对伺服了解的不是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