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楼主(2013-09-29):
请问 那种2元的小继电器 是SRD-12VDC-SL-C这样的 继电器 上面还有7A 240VAC 10A 28VDC 10A 125VAC 10A 28VDC 分别这四组参数 请问这样的继电器 可以接220V的交流电吗? 我需要这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 整个电路都是220V的强电 没有弱电

网友A:
可以 但電流不可大於7A

网友B:
长话短说:AC是交流电,DC是直流电,指的是控制线圈电压,5A,10A等是最大承受的负载电流。不可混用。这东西五金店里就可以买到

网友C:
使用继电器,注意其线圈电压,控制继电器的电压要与线圈一致;继电器的触头,只要小于其标注要求就没有问题。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D:
不可以,你这是12V的,5A,10A应该是触点电流,要线圈电压是220V的才能接,有卖的,不过买的时候你要说明要220V的

网友E:
要注意线圈工作电压对不对,至于触点只要不大于额定电流都没问题

网友F:
电压越低电流越大

网友G:
SRD-12VDC-SL-C这是型号,内容包含厂家,牌子,使用电压及系列号.后戳是表示触点在不同电压等级下的额定负载电流.回复是美德。争对主题回复是道德.

网友H:
二楼误人子弟,明明是松乐牌子的继电器,线圈电压12v dc 接上220vAC 恐怕都冒烟了

网友I:
有没有DC12V电源呀,有就可以
迈翔

网友J:
只要线圈工作电压对就行啊,,触点只要不大于额定电流都没问题

网友K:
支持10楼的
学者

楼主:
用12V的 直流电是可以的      但现在  整个 电路是交流电220V试问  可不可以接   用 220V 的交流电 来控制 这个线圈的常开常闭 。

网友L:
SRD-12VDC-SL-C这个是12VDC的,就是说只能接12V直流电源,不能接220V的交流电源。换一个220VAC的吧,或者加个220VAC转12VDC整流器。AC是交流,DC是直流这个懂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SRD-12VDC-SL-C这个是12VDC的,就是说只能接12V直流电源,不能接220V的交流电源。换一个220VAC的吧,或者加个220VAC转12VDC整流器。AC是交流,DC是直流这个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