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9):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关于滚轮的传动比,我要设计一台自动送料机,机台有两个滚轮一个上压滚和下压滚,滚轮直径66MM(上下压滚直径一样),滚轮轴上套着一个72齿同步轮,步进电机是24齿的,一条同步带连着两个齿,不是很清楚具体怎么计算之间的传动比,
两齿传动比是不是::72/24=3, 假设我步进0.6度 8细分 脉冲当量0.01/步,计算公式:360/0.6*8*0.01*3是不是这样,请各位师傅帮忙解答,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哪位大侠解答下!!!!!!

网友A:
2相步进电机,一般步距角是1.8度,3相步进电进1.2度

以2相为例:不细分,转一周360度,一个步距角1.8度,则需要200个脉冲才能转一周(有细分,就乘以细分数),送料机的轴周长尽量设计为一周脉冲数的整数倍,比如:轴周长设计为200,那么轴径就是200/3.1415926=63.66,这样设计,你的电机转一周送料长度就接近或等于200MM,查机械手册或相关资料可知,选用2M32齿的平面齿轮,分度圆直径64,很接近轴径。64-63.66=0.34(如果你要送的料厚度比这个数值大,就可以完美了)
同步带轮的选型很多,按负载要求选型。

如果PLC支持浮点运算,可以通过程序做成像文本器一样,自定义轴径。(有很多厂家的文本器可自定义轴径或轴周长大小)

360度/步距角*细分数*减速比

按你的描述以2相电机8细分为例:360/1.8*8*(72/24)=4800个脉冲转一周

一个很简单的齿轮计算小程序,很久以前在网上找的,给大家分享
  •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