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9):
求救:端子458通讯控制变频器,四个变频器一个柜子,当变频器频率都相同在十几个时,有一个跳频,是不是干扰引起的???
    这个是同步接近开关控制自动调速的!不过四个变频器都是由同步信号控制的,为什么就最后一个跳频呢?
    更换了24V信号线,接近开关,还是不行!

网友A:
加磁环啊!

网友B:
程序 问题

网友C:
你把变频器中 三号和四号的 MODBUS地址交换一下。如果还是第四个发生这样的问题,那就和你的控制程序无关,和四号变频器本身或者外部干扰有关。如果变成第三个发生这样的问题,去检查你编写的PLC程序,就不要乱怀疑了。

楼主:
如果能给我改的话,我就不用这么纠结了,厂里要求产量啊,宁愿脱机给定频率,只要机器运转,领导才不管哪些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D:
谢谢老师们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