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

楼主(2013-09-29):
传感器称重自身最大称重量为,1T,最大输出为,2V。用PLC称重,用变送器将信号放大到,0-10V。
怎么算重量跟信号之间的关系式

网友A:
为什么非得转到0~10v?
是不是这样:0~2v对应0~1T(0~1000KG),在定时中断里做
LD SM0.0
MOVW AIW0, VW100
ITD VW100, VD102
DTR VD102, VD102
MOVR VD102, VD106
/R 6.4, VD106
VD106即是实际重量。

楼主:
不是的哦,西门子的模拟量输入不是只有,0-10V还有,0-20MA。4-20MA吗,

网友A:
0~10V对应0~32000
0~6400不就对应你的0~2V吗?
你选0~10V啊,没错。

楼主:
难道我把感应称的信号线直接接到PLC上面吗,不用变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我把感应称的信号线直接接到PLC上面吗,不用变送了????
0-2V不就在西门子0-10V的测量范围内吗?三楼的说的没错啊。。。0V对应0T,2V对应1T,哪用管2V-10V。可以直接接到PLC上啊。。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是吗,?
那怎么解决数据波动的问题呢,,总是在跳动,我现在用的这个WAND-W这个在去掉波动的情况,,,可是重量有差量,,,。。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吗,有的教一下,谢谢大神们,

网友A:
排除干扰的情况下可以做滤波,或者在硬件配置里设一下试试!

网友C:
单只传感器可以直接接PLC,多只的可能不行吧。

网友D:
单只传感器可以直接接PLC,多只的也一样可以。

楼主:
就是本来别人由四个传感器做成的称啦,,,
有什么办法去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