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力控组态与FX系列的通信

楼主(2013-09-29):
用的是FX编程口的连接,组态运行时显示,打开COM6成功,点击按钮显示设备数据下至成功,但是阀门没有任何反应,程序里按钮是用来控制阀门开关的,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请帮忙分析下,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A:
下载一个5.4M的 Musti_EXE 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2688339055

楼主:
谢谢!先下载。再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