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A如何下载程序进去?

楼主(2013-09-29):
手里有款老型号的TP170A,545-0BA15-2AX0,打算下载程序进去,用什么样的下载线,网上看说用西门子200的编程线PC-PPI就可以,但是PC-PPI的头是9针头,触摸屏的IF 1A的也是个9针的头,插不上啊,怎么解决?

楼主:
触摸屏后面有2个通信口,一个是IF 1B的9孔母插头,一个是IF 1A的9针公插头,IF 1A的9针插头上面有写Download。西门子200的PLC编程线PC-PPI也是9针的头,插不到触摸屏的IF 1A上,都是公头啊。

楼主:
这是触摸屏的照片,触摸屏参数我设置的对吗?电脑怎么和触摸屏连接呢?

网友A:
相信这个对你有用
http://gongkong.gongye360.com/paper_view.html?id=116880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安装图上做了一根线,一头和电脑的232端口连着,另一头和屏的IF1A连着,用软件传程序怎么还提示错误呢?是我屏的参数设置不对吗,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serial transfe enable前打勾,WINCC FLAXBLE传输选串口,波特率一致,试试

楼主:
已经打钩了,速率也一样,还是错误,哪里还有问题呢

网友A:
设备类型选择错误,故而无串口选项,请重选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88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