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S7-300与PC机直接以太网通讯(不通过OPC),怎么做?

楼主(2013-09-29):
版主好,大家好!
在此向各位请教,先谢了!
PLC带以太网口或经CP343-1扩展后的PLC,经一根普通网线与PC机通讯,交换的数据就十几个字节。
网上说,要用到ProdaveMPI/IE软件、socket接口编程,PC机侧用VB、VC等编程。
仍然很糊涂,无法下手。
请问有做过这个的吗?给指点指点,给出详细的例子更好。

网友A:
关健是你和PC机的那个软件通讯,如果是西门子自己的软件(如Wincc或STEP7),应该没什么问题,别的上位机软件(如组态王)如果支持也没什么问题,不支持就很难说了。

网友B:
通讯协议一致好像就可以了ip地址一致协议一致就行了 电脑一般都是用vb写 300里面用专用的读写通讯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