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9):
1、新手第一次用pro-face触摸屏,用网线上传的程序到触摸屏。上传过程也很正常,传好后,我编辑好的按钮和指示灯都不见了,只有文本框显示在上面。请问高人们是什么问题
2、我用的施耐德的PLC,控制器选的是Schneider Electric SA Master的MODBUS TCP 的以太网 (TCP)。图形编辑的按钮属性里,位地址一栏怎么也没有%M和%MW可以选择,只有数字0-4,请问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么?

网友A:
我也新手。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是因为触摸屏未与PLC实现链接,部分按钮就没办法显示出来

网友B:
普罗非死的,要和PLC连接通讯才能显示状态和数字等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 的确是的 一定要和PLC通讯好才能有按钮,真是搞死了,到处查原因

网友C:
大多数触摸屏都需要与PLC通讯连接好后才显示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