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的输入端NPN型光电 可否采用两种不同的24V电源供电,谢谢

楼主(2013-09-29):
FX3U PLC的输入端NPN型光电 能否一部分采用自身的24V电源,另外一部分采用外部开关电源24供电?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只要不将电源的负极相连,就不会出现PLC本身的24V电源与外部开关电源的24V并联的情况,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采用自带的24V电源供NPN型光电,S/S端接本机的24V,,其它NPN型光电的棕线接外部开关电源的24V+,同时还要接到S/S端,才能形成回路。

网友A:
没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B:
不建議如此使用 容易造成誤接

网友C:
看自己方便怎么接吧!你这种接法我朋友测试过没问题的。
如果要加买光电的话可以考滤下我厂的,品牌:博得 定位中高端,质保2年,出货3天。
市场有的参数我们基本没有做不出来的。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D:
实际中除非必要不建议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