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比如写 一段程序 -----II--------[DRVI D0 D2 Y0 Y2]   D0=10000  D2=5000
                                     M0
就这一条程序当MO接通的时候能让伺服启动吗  接线Y0接伺服接收脉冲的点  Y2接伺服接收脉冲方向的点 求教!
如果我还想要求可以手动电点动伺服运行,要怎么做呢? 加正反转又改如何做呢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又去看了一下说明书 如果选择集成脉冲   Y0是不是接伺服的PP点 Y2接伺服上的NP点 来大神呀 急求答案!
每天一点点

楼主:
顶上去 一定求回答 懂的大神赐教下了 真心谢谢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1,接线
2,参数
3,程序(你的程序已经可以了)
错一个都不会转,或者转的不对。

接线给你发个图:

反转的话,让脉冲数变成负数就行  K1000正转  K-1000反转。
  •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太感谢了!有点头绪了 谢 ..
  • 特别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