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马达高手进

楼主(2013-09-30):
以前公司是用MR-E的伺服驱动器现在伺服升级了用MR-JE的驱动器,但是关于参数PA13即指令输入脉冲形态不是太清楚,我必须要选择带符号的脉冲列电机才能运转,用正转、反转脉冲列电机就不能运转,用的是集电极开路方式(F1S+MR-JE,CN1焊接的是PP与DOCOM),请高手诊断诊断。
QQ 20471661

网友A:
有没有定位模块,如果用话看看是不是设置跟放大器一样。
自我解救

网友B:
的确是这样。按你以前配置,比如FX系列PLC的话,只能用脉冲加方向。

网友C:
集电极形式只能脉冲加方向

网友C:
用正转、反转脉冲列要接PP、PG,需要差分型的脉冲输入

楼主:
那以前用MR-E的驱动器为什么正反转脉冲串可以呢
QQ 20471661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