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描述:程序
仿三菱PLC FX2N-20MR(指令PLSY,仅支持Y0一路,21HZ-20KHZ)控制步进电机两相6线,接线全部都对,细分为4,什么不行呢?Y0继电器不动作,Y0指示灯亮
请大师指点

网友A:
要用三菱FX-20MT型晶体管输出型,你说的仿三菱的PLC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继电器输出每秒20个脉冲速度跟不上

网友B:
接线图呢

网友C:
MR的肯定没用

网友D:
PLC输出脉冲必须使用晶体管输出型,继电器输出型速度跟不上。继电器不动作,但是指示灯亮就说明了这点。

网友E:
你他Y0端口那个继电器拔掉,自己焊接一个引出来Y0信号,一样可以用的。1N 我我们经常这样搞。MR的相对便宜几十元钱。

网友F:
你他Y0端口那个继电器拔掉,自己焊接一个引出来Y0信号,一样可以用的。1N 我我们经常这样搞。这位老兄历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