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富士变频器上电报OU2代码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09-30):
富士变频器一上电没有带负载就显示OU2而且复位后还有如何处理请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坏了。拆开看里面的输出端子部分,逆变模块,整流电容是否完好。送修吧!

网友B:
把加减速时间调长一些

网友C:
OU2是不是过电压啊?如果是过电压应该检查电源电压和变频器里面的整流300V,这个报警可能是说直流母线电压不对,有些变频器外部端子上有直流母线端子P和N,测量这两个端子之间电压看看是不是电源的1.4倍左右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直流母线电压过低,如果低则需检查内部电容及整流桥

网友C:
如果直流母线电压正常,我觉得应该检查直流母线检测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