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安川变频器??

楼主(2013-09-30):
安川变频器用在龙门吊上,今天只能往左跑,不能往右,控制线路没问题.是不是变频器坏了?

楼主:
后来把面板拆下来,装上去又好了。怪事了。有时候跑着自己停了显示OV(直流母线电压高),不带制动电阻的

网友A:
检查正传和反转信号,可以分别短接,如果还是一个方向可能是内部输入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有电子维修经验可以拆开看看里面正传和反转信号是怎么传递进去的,然后再找原因,因为变频器可以一个方向转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