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6ES7313-1AD03-0AB0,V1.0,上传程序时出现未知的CPU类型,但在硬件组态画面,有这个CPU型号和版本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上载程序不是这个画面

网友B:
更新一下硬件库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D:
你重新再上传一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