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我用的是GX Works2软件编程,PLC型号:FX1N-24MR,光传程序没问题,加选软件注释就不行。提示:无法读取或写入大于存储卡容量的数据。请确认PLC参数的存储器容量设置。我都检查过没问题。始终不知问题在哪?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把錯誤訊息圖傳上來
應該是容量不足

网友B:
容量不足

网友C:
要在PLC参数上,为注释分配容量才行。默认是没分配。

网友D:
程序注释尽量不要用中文,换英文就可以了,中文太占存储空间了,FX本来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