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求教欧姆龙plc sp16

楼主(2013-09-30):
大家好,请问有人用过 sp16吗?我用手操器联机 怎么看不到里面的程序呢? 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A:
老得掉牙的产品。最多可以编程128步,比C28、C40、C60还要老

楼主:
您好,这个确实是很老的机器了,最近想改机,安装个伺服电机,可怎么也看不到程序,但是PLC能正常使用,求大侠指教,如果PLC没法改,那伺服启动有没有脉冲启动,脉冲停止的呢?

网友B:
这个不支持伺服吧,用这么简单的PLC,动作肯定不会复杂,直接换个PLC就行了,十几年前用过,要先把程序上传到手编器,才能在手编器上看见程序,但是具体怎么操所早忘记了

网友C:
FUN62指令操作

网友D:
谢谢 前辈赐教

楼主:
谢谢大侠赐教了,研究了几天了,能看见程序了,fun62, 我也试着修改了,我想添加一个 上升沿指令,fun10,(DIFU),我把地址命名成 1212,有err报警,我要把地址写成什么呢? 求大侠赐教

网友E:
这种PLC要用手操作编程器,OMRON编程软件不支持此种PLC S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