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1PG能不能使用绝对位置控制。

楼主(2013-09-30):
大家好,我有FX2N的PLC带1PG定位模块,请问可是以实现绝对位置控制吗?我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是增量的编码器,请问如何实现绝对位置控制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lvhonjun

网友A:
伺服是三菱的就可以,加颗电池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617308299)

网友B(2014-08-31):
1PG 默认的就是绝对控制 BFM#25 B7位 你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C:
很肯定的告诉你 可以

网友D:
1PG 默认的就是绝对控制 BFM#25 B7位

网友E:
伺服电机也需要是绝对型编码器的。

网友F:
可以使用绝对位置,把 TO K0 K25 K3M100 K0 M107为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