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看不到XY输入输出点

楼主(2013-09-30):
今天拷了一台机器的PLC程序,有8000多步,怎么就是没看到X/Y输入输出点?输出线圈全是M继电器?这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A:
有木有触摸屏,有的话,就是在触摸屏里面

网友B:
没有上下位机哪来XY.

网友C:
发程序上来检讨

楼主:
大家一起研究下,设备的上位机就是PC.在PC内部也看不到XY点。只能在说明书IO点里找到那个点是干吗的。

网友D:
描述:輸出點
輸入點
[upload=2]

网友E:
高手写的程序,比如K4X000 能看懂这个,就会明白了
lvhonjun

网友F:
很少有人这样搞的,写程序的人肯定很保守,水平也一般
下载积分:+1(chengliang)

网友G:
5樓的一下子就看出來了阿!~
把程序濃縮罷了!!
要不然簡單一點的話要寫很多程序。

网友H:
5楼的师傅程序已经贴出来了,有XY的 就是用了功能指令

网友I:
程序有不同写法,这样写只是个人喜好问题。常见于台湾日本程序员写法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分析正确,这个程序确实是出于一个台湾人这手。

网友J:
类似欧姆龙的通道移位,对于初学者看这样的程序的确有点蛋疼

网友K:
5楼解答了,我想说的是,这样编程不是保守,而是该程序已经成熟了。

网友L:
将XY变成M点了而已。

网友M:
我也遇到过!那程序是MOV传送16进制的  MOV  K4X0   K4MO   那就是m0代替x0  k4就是16进制m17一直代替到x17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我认为这个程序员是胡扯,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不想让别人接手他的工作,他的程序是先将输出Y0---Y17用M2900--M2917在程序中代表,然后再把M2900--M2917送入D910,再将D910送入输出寄存器K4Y0,他完全可以直接BMOV M2900 K4Y0 K10。但他没有这样做,完全刻意回隐藏数据来源。这样的程序只对新来说是一个问题,但对于熟练的工程师来说是雕虫小技。为了方便修改程序,后人接手的完全可以利替换功能将M2900--M2917直接替换回Y0---17,这样程序就好看多了。
真正的高级程序员为了保护程序不让别人修改,正确做法是另用触摸屏的宏,如果是PC的就利用上位机软件,直接通过通信参与PLC程序中的部分功能计算。这样PLC运行中的程序只是设备运行的一部分,接手人如果得不到触摸屏中被加密的宏,或PC软件中的源码,也就无法修改PLC中的所有功能,因为PLC运行的程序只是一部分,这才算是高级程序。本人做一个一台设备因PLC密码容易破解并且有时客户要求提供PLC程序,所以就在触摸屏中写了二个宏,将PLC重要数据运算交由触摸屏运算然后再将结果送至PLC,然后把宏加密,这样就算别人拿到PLC程序也无用。另外在宏中可增加虽要注册码功能,这样就算别人拿到触摸屏软件也无法克隆机器。
本人十年工控经验,现在从事PLC等各种控制器研发,开发的板式PLC可直接用三菱GX软件下载,监控,全套方案转让。让你自己可以生产兼容三菱编程软件的PLC,有兴趣联系QQ378658486  电话13530816825

长见识了。高手啊

网友P:
呵呵 ,我只这样写输入,这样看起来程序界面简洁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我认为这个程序员是胡扯,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不想让别人接手他的工作,他的程序是先将输出Y0---Y17用M2900--M2917在程序中代表,然后再把M2900--M2917送入D910,再将D910送入输出寄存器K4Y0,他完全可以直接BMOV M2900 K4Y0 K10。但他没有这样做,完全刻意回隐藏数据来源。这样的程序只对新来说是一个问题,但对于熟练的工程师来说是雕虫小技。为了方便修改程序,后人接手的完全可以利替换功能将M2900--M2917直接替换回Y0---17,这样程序就好看多了。
真正的高级程序员为了保护程序不让别人修改,正确做法是另用触摸屏的宏,如果是PC的就利用上位机软件,直接通过通信参与PLC程序中的部分功能计算。这样PLC运行中的程序只是设备运行的一部分,接手人如果得不到触摸屏中被加密的宏,或PC软件中的源码,也就无法修改PLC中的所有功能,因为PLC运行的程序只是一部分,这才算是高级程序。本人做一个一台设备因PLC密码容易破解并且有时客户要求提供PLC程序,所以就在触摸屏中写了二个宏,将PLC重要数据运算交由触摸屏运算然后再将结果送至PLC,然后把宏加密,这样就算别人拿到PLC程序也无用。另外在宏中可增加虽要注册码功能,这样就算别人拿到触摸屏软件也无法克隆机器。
本人十年工控经验,现在从事PLC等各种控制器研发,开发的板式PLC可直接用三菱GX软件下载,监控,全套方案转让。让你自己可以生产兼容三菱编程软件的PLC,有兴趣联系QQ378658486  电话13530816825

你要是说你很牛逼,我给你一段台湾人写程序密码校验,你能在30分钟内看懂你就牛逼。触摸普罗菲斯。

动不动就把别人的说的是狗屎,你的是宝贝,
只要能把PLC程序读出,把你触摸屏能破解,看你啥程序,啥复杂的运算,啥宏,都是狗屁无用。我想你用的应该是维纶的触摸屏,禁止上载也是狗屁无用。

你也只是想给你打一个广告而已罢了,话说你上位机就不能破解?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zsh340

网友R:
5楼说得对,第114步里面不是有OUTPUT信号吗。

网友R:
这个程序是不是只是处理些数据、采样一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