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电脑通讯不上
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3-09-30):
之前还能通讯上,今天不知道怎么的通讯不上了。COM口设置时一样的,速率9.6 和19.2都试了不行。PLC换了2个 都是不行 一个1N 一个2N

网友A:
换一条数据线,试一下!

网友B:
将电脑与PLC重启下

网友C:
如果换了几台PLC也这样,那排除PLC通讯口坏的情况
接下来二种可能
1,电脑方面问题。 你可以尝试右击电脑硬件管理器的那个虚拟COM1,点高级,可以改成其他的COM试试
2,通讯线可能坏了

网友D:
換條線試試~
弟在公司都會準備好幾條線預防萬一

网友E:
你有透過GOT傳輸嗎
如果是直接通訊應該要選PLC MODULE 喔

网友F:
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G:
为什么第二行选的是GOT?应该选PLC模块才对。

网友H:
这种USB转com的通讯适配器有时的确不太好用

网友H(2013-12-10):
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I:
确认驱动已经装好了
三菱PLC和电脑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