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气设计

楼主(2013-09-30):
我有一个工件总共就一个脚踏开关,两个电磁阀。
工作过程:踩一下脚踏开关,电磁阀1工作,再踩一下脚踏开关,电磁阀2也工作,这个时候其实是两个电磁阀都在工作,再踩一下脚踏开关,两个电磁阀都停止工作。
试问,用什么电路控制最方便,成本又较低。谢谢

网友A:
继电器控制成本最低,

网友B:
最简单是吧,1-2-放停,两档开关.

网友C:
用三个继电器,可以实现。并不难,自己想想~

网友D:
電子式3段開關
像美術燈
第一次 1個燈
第二次 2個燈
第三次 滅

网友E:
用继电控制要4个继电器,2个接触器。踩脚踏开关,KA1、KA3、KM1(电磁阀1)工作,松开后KA1复位,再踩脚踏开关,KA2、KM2 (电磁阀2)工作,KA3 复位,松开后KA2复位,第三次踩脚踏开关,KA4工作,其他全复位。图见附件。

网友F:
用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G:
继电器控制最便宜啊,不过想学习啊,也可以用PLC控控制啊,价格也不贵啊,

网友H:
单片机价格也不贵啊

网友I:
那肯定是要继电器呀
学者

网友J:
一个中继,两个计数器,更简单容易

网友K:
继电器吧   。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用继电控制要4个继电器,2个接触器。踩脚踏开关,KA1、KA3、KM1(电磁阀1)工作,松开后KA1复位,再踩脚踏开关,KA2、KM2 (电磁阀2)工作,KA3 复位,松开后KA2复位,第三次踩脚踏开关,KA4工作,其他全复位。图见附件。

这个图毛病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M:
功能计数器都可以了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N:
五楼的那个电路控制不了吧?有没有真正试过?在踩第三次的时候KA4工作不了吧?按你的说法,在踩第二次后松开脚时,KA1、KA2、KA3都全复位了,踩第三次时KA4又是怎么得电工作的???我不太明白,希望共同讨论,
追求卓越
爱家爱china

网友O:
用个国产品牌PLC
迈翔

网友P:
  一个中继,两个计数器,更简单容易
爱家爱china

网友Q:
计数器便宜还是中继便宜?

网友R:
上一个真正能用的图,用继电器就可以!不过你要动手把梯形图画成普通的电力拖动电工图。
附件: 梯形图.rar (11 K) 下载次数:13
  • 下载积分:+5(shi2999) 好贴好贴!

网友S:
    最最简单的方法,用三个计数器,一个设1,一个设2,一个设3,按钮连到计数端子上,当计数器1满时第一个电磁阀输出,当计数器2满时第二个电磁阀输出,当第三个电磁阀满时给三个计数器都清零。

网友T:
    用继电器吧,继电器控制回路设计还是蛮锻炼思维的。

网友U:
    继电器控制就可以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V:
引用 网友T:
用继电器吧,继电器控制回路设计还是蛮锻炼思维的。

有上进心!

网友W:
单片机最便宜,可以的话我可以帮你搞定!!!加QQ:2463814829

网友X(2014-08-13):
引用 网友D:
電子式3段開關
像美術燈
第一次 1個燈
第二次 2個燈
第三次 滅

此方法最简单实用,若用继电器中继电磁阀,使用寿命大大延长。成本超廉价,图纸都不要画!

网友Y:
这要用到上升沿或下降沿确保踩一次只记一次信号问题,继点器控制接线互锁部分太复杂,PLC程式则很简单!

网友Z:
如图!如图!如图!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AA:
各位,有2档位脚踏开关的好不,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AB:
引用 网友R:
上一个真正能用的图,用继电器就可以!不过你要动手把梯形图画成普通的电力拖动电工图。

好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AC:
你这个有没有量,如果就几个建议使用继电器。如果有上百个建议使用可编程继电器---以前我见过一款台湾产的,好像几十块,有几路输入和输出,功能类似西门子LOG,外型像欧姆龙中间继电器。
不断向前

网友AD:
5楼的哥们设计的太复杂了,不利于以后维修....

网友AE:
用集成电路最方便,维护维修也简单,量大的话也成本不高
天行健

网友AF:
5楼最实在

网友AG:
三个4路中间继电器就搞定了。

网友AH:
2 楼说的脚踏开关哪里有得采购

网友AI:
计数器好点,直观简单

网友AJ:
3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AE:
看看这个行不行
天行健

网友AE:
看看这个行不行,画到发现有错误,大家将就看哈
天行健

网友AE:
规模化的方案,大家多批评
天行健

网友AK:
五楼的图要改一下

网友AE:
引用 网友AK:
五楼的图要改一下 [attachment=125085]

这个图ka4不能很好的自锁会出现误动作
天行健

网友AL:
一般继电器控制电路,简单省成本。

网友AM:
引用 网友Q:
[attachment=112638]
看图

这图不可行吧,我只是第一次,一直踏着开关,你说这电路啥反映?

网友AN:
我现在可以拿这个当面试考题。。别看这个,一般人还真弄不出来。。呢。。以后有人来应聘直接那这个当考题。。

网友AE:
给大家说声对不起,我设计的cd4017集成电路有问题,给大家给出误导答案,请朋友谅解,那个图应该是D1独立输出,D2D3并联。出错的地方是上电的时候Q1会输出,所以上电后会出现误动作。请大家见谅
天行健

网友AE:
引用 网友AE:
给大家说声对不起,我设计的cd4017集成电路有问题,给大家给出误导答案,请朋友谅解,那个图应该是D1独立输出,D2D3并联。出错的地方是上电的时候Q1会输出,所以上电后会出现误动作。请大家见谅

有时间给大家画个正确的图,上面说的也不太正确
天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