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GT3 文件谁能帮忙打开?

楼主(2013-10-01):
是业主给的参考触摸屏文件,GT3 1.63 打不开 ,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是不是缺少文件?用1.74以上的版本,打开也是提示你的情况。

网友B:
不是版本问题,缺文件的,叫你们业主把和这个文件一起的都给你

网友C:
文档使用的编程软件版本为1.48.
我打开你的程序了,应该是缺少了文件,打开后只有一个页面。
如图。

楼主:
再次谢谢,今天叫一个日本同事帮忙打开了,他用的日版的1.74c, 估计的日文版本的系统才行,,然后从新保存了一份给我

网友D:
日文系统下可以打开,只有一个主页面和窗口页面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谢谢 已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