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1):
用ADP6来写触屏的程序,在作离线仿真时,发现同一个画面里面的不同“数值输入”会相互影响,当设置其中一个数值时,其他的也会随机改变。请教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你的地址是不是搞成同一地址了,要么就重装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