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1):
手头有台机器,将一接近开关安装在铁板上,将电机风叶去掉换上一个长方形铁片,用铁片感应开关,开关,接到计数器上,是奥托尼克斯的CT6M-2P4,它们用来长度测量,也就是计数器设定好一数值,电机带动一丝杠转动,同时也将感应开关数值在计数器显示,当开关数达到设定数值,电机就停止。现在这个接近开关坏了,换上另外厂家的一开关,这两个开关都是NPN型常开的,电源电压也一样,都是5-30VDC,只不过型号不一样,厂家不一样,我觉得的开关的型号肯定不一样,问题是,同样设定100,同样开关显示100个数,原来丝杠移动的距离与设定值一样,但现在的距离能差20。郁闷?不同厂家的开关除了电压,感应距离,形式,还有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可能是接近开关离铁片距离没调好,调近点试试。

楼主:
铁片距离没问题

网友B:
灵敏度有差别

网友C:
响应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D:
技术不同,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区别于精度,温度漂移,还有个屏率。
我厂是生产高精度接近开关的,可以完全替代进口品牌,如果要一样的也可以发样品过来我们复制也没问题。
但是价格会比一般国产的要高那么一点点。比进口的要便宜。但是我们货期快100-500条3天也能交货。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B(2013-12-10):
灵敏度不同

网友E:
同样的感应开关有不一样的开关频率。如果安装没有问题的话一定就是开关的频率太低了。

网友F:
但我认为接近开关不会产生误差啊,一行在弄以前那个装上去测试实践一下,应该差别很小,看跟外界感应介质有关啊,

网友G:
查一下两者的技术参数,一个是响应频率,一个有效感应距离。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