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速度的最简单程序

楼主(2013-10-01):
哪位大师帮忙写下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位置或速度的最简单程序(只要求用程序发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不需要用模似量模块)

网友A:
看一下说明就会了

网友B:
看我以前发表的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C:
看手册上就可以搞定啊,只不过伺服接线有点复杂

网友D(2014-08-11):
在网上找一下,有好多例子。

网友E:
DDRVI增量
DDRVA绝对,网上一大把资料

网友F:
如果只是速度控制,三菱PLC的话用PLSV指令比较好。

网友G:
我给你发一个

网友G:
PLC控制伺服定长切刀,希望对你有用
求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速度的最简单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