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2):
現場機台跳這個異常
查好像是BUS通訊異常
一天大概會發生三次
復機後重開又好了.....

請問這是硬體的關係還是軟體有關係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如果光看你的问题标题,只能是软件编程问题。可能你使用了非法语句。
可以在线监控cpu的报警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光看你的问题标题,只能是软件编程问题。可能你使用了非法语句。
可以在线监控cpu的报警信息。

感謝
你的回覆
這個機器已經使用很久
最近才發生這樣的問題
如果使用非法語句
那應該是一開始就會發生.
是嗎?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最后两个模块上不是亮红灯了吗?还是在线监看报警信息为准。

网友C:
SF红灯是系统故障system fault;
BUSF红灯时网络故障,它也可能引起SF亮。
所以优先检查网络,尤其是网络接头。在红灯亮起时在线监控网络通讯情况,通讯不上的子站会有一个红色斜杆标识,检查或更换有红杠的第一个子站接头。

网友D:
在线查看故障信息记录也可以得到帮助,能分析是什么地方出现的问题。

网友E:
通讯的问题,可能整个网中其它PLC是否断电

楼主:
各位師傅
我在PLC的訊息裡面得到以下消息
像這樣我怎麼知道要去哪裡做異常判斷呢?
做怎樣的處理?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315-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315-2AF03-0AB0               Hardware                          1
- - -                             Firmware                          V 1.2.0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09:16:13.960 AM  09/26/2013

Event 2 of 10:  Event ID 16# 1382
Request for automatic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stop switch being activated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out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No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09:16:13.956 AM  09/26/2013

Event 3 of 1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stop switch being activated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09:16:13.712 AM  09/26/2013

Event 4 of 10:  Event ID 16# 5371
Distributed I/Os: 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IO controller   on slot    2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s:   6
Incoming event
09:16:13.235 AM  09/26/2013

Event 5 of 10:  Event ID 16# 4300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own initialization)
Incoming event
09:16:07.211 AM  09/26/2013

Event 6 of 10:  Event ID 16# 494E
Power failure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8:37.623 AM  09/26/2013

Event 7 of 10:  Event ID 16# 4303
STOP caused by stop switch being activated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09:08:09.773 AM  09/26/2013

Event 8 of 1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20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017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02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Priority class: 26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8:57:55.883 AM  09/26/2013

Event 9 of 1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9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57:55.826 AM  09/26/2013

Event 10 of 1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9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57:55.803 AM  09/26/2013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F:
检查一下BUSF线的屏蔽线在没有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