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米的长距离接近开关吗?

楼主(2013-10-02):
有个系统,是粉煤灰装料的系统,需要检测灰库底下有车没车,但是现场不让用激光类产品,因灰尘太大光感应类也不行,现在使用超声波,但是也会偶尔会出现超声波误判,使用双超声波会互相干扰,称重类开关也试过,不行。所以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检测开关没?
忘记说明了,检测距离至少1米

网友A:
接近开关吧!把接近开关的拨叉延长应该可以

网友B:
焊接支架不行吗

网友C:
买一个金属探测器吧

网友D:
远距离金属探测器可以一试.

网友E:
接近开关,接近开关,有名叫的,我司超长检测距离的也就50MM
这个长度一般的厂家完全没能力生产的。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F:
金属探测仪价格就高了,你的是什么车?能不能在车上想想办法

网友G:
装安全光幕吧,肯定可以的

QQ:84818626

网友H:
这种场合,我认为用称重类开关比较好,因为是要检测有没有车子。

网友I:
用普通的行程开关,带一根很长的杆的,,

网友F:
我觉得在车经过的地方 用行程开关 安装到地面以下,露出个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