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问CP1H型PLC用什么样的数据线进行数据读写

楼主(2013-10-02):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用该种PLC 厂家工程师用的是一条很长USB线进行数据读写。
操作上有没有讲究

网友A:
普通的USB线,操作没什么讲究。

网友B:
打印机线

网友C:
普通的打印机线就行啊,一头大一头小的就可以啊
liguangfu

网友D:
普通的USB线,需要安装驱动,网站有。

楼主:
软件名称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名称是什么
CX-P,包含在CX-ONE里面,本站也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