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10-02):
我有一台三菱电机5KW的,老报警,报30 再生异常 ,我检查是所有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能不能教教,

网友A:
是变频器报吗

网友B:
三菱电机在它再生制动参数设定里面有一道参数需要设定,要根据使用实际功能设定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