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3):
我想问下 这个型号上写可以接单相200V的交流电压 我现在 L1 L3 和 L11 L12接的是单相220V交流电压没错 可以一通电 就现实AL163。。。这是什么故障代码3 呀! 求用过的说下 谢谢了! 还有 现在程序都写好了 就是参数设定了! 嗨 看了一下,还是不知道要设置哪个! 有大神愿意指教吗? 我现在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有哪些参数是一定要设才能启动伺服马达呢?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編碼器初始通訊接受數據異常3
電源off後,再on

网友B:
引用楼主小小一电工于2013-10-03 10:21发表的 MR-J4-70A伺服控制器 :
我想问下 这个型号上写可以接单相200V的交流电压 我现在 L1 L3 和 L11 L12接的是单相220V交流电压没错 可以一通电 就现实AL163。。。这是什么故障代码3 呀! 求用过的说下 谢谢了! 还有 现在程序都写好了 就是参数设定了! 嗨 看了一下,还是不知道要设置哪个! 有大神愿意指教吗? 我现在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有哪些参数是一定要设才能启动伺服马达呢?

请教下楼主 三菱伺服接单相200v时 不是应该接L1 L2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 三菱伺服接单相200v时 不是应该接L1 L2 吗?

说明书上写 单相 接 L1 L3的
每天一点点

楼主:
顶上去 求解 现在正在做的时候帮助我下!!! 谢谢了 工控人家园的朋友们
每天一点点
lvhonjun

网友C:
是不是编码器线没插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