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3):
求CRC 程序  跟算法原理

网友A:
循环冗余码校验英文名称为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简称CRC。它是利用除法及余数的原理来作错误侦测(Error Detecting)的。实际应用时,发送装置计算出CRC值并随数据一同发送给接收装置,接收装置对收到的数据重新计算CRC并与收到的CRC相比较,若两个CRC值不同,则说明数据通讯出现错误。

网友A:
下面为CRC的计算过程:

  1.设置CRC寄存器,并给其赋值FFFF(hex)。

  2.将数据的第一个8-bit字符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8位进行异或,并把结果存入CRC寄存器。

  3.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MSB补零,移出并检查LSB。

  4.如果LSB为0,重复第三步;若LSB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码相异或。

  5.重复第3与第4步直到8次移位全部完成。此时一个8-bit数据处理完毕。

  6.重复第2至第5步直到所有数据全部处理完成。

  7.最终CRC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值

网友A:
  1.计算法(以VB为例)

  计算法就是依据CRC校验码的产生原理来设计程序。其优点是模块代码少,修改灵活,可移植性好。其缺点为计算量大。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假定了三位数据,而多项式码为A001(hex)。

  在窗体上放置一命令按钮Command1,并添加如下代码: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CRC() As Byte

   Dim d() As Byte ’待传输数据

   ReDim d(2) As Byte

   d(0) = 123

   d(1) = 112

   d(2) = 135

   CRC = CRC16(d) ’调用CRC16计算函数

   ’CRC(0)为高位

   ’CRC(1)为低位

  End Sub

  注意:在数据传输时CRC的低位可能在前,而高位在后。

  Function CRC16(data() As Byte) As String

   Dim CRC16Lo As Byte, CRC16Hi As Byte   ’CRC寄存器

   Dim CL As Byte, CH As Byte        ’多项式码&HA001

   Dim SaveHi As Byte, SaveLo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Dim Flag As Integer

   CRC16Lo = &HFF

   CRC16Hi = &HFF

   CL = &H1

   CH = &HA0

   For I = 0 To Ubound(data)

    CRC16Lo = CRC16Lo Xor data(I) ’每一个数据与CRC寄存器进行异或

    For Flag = 0 To 7

     SaveHi = CRC16Hi

     SaveLo = CRC16Lo

     CRC16Hi = CRC16Hi \ 2      ’高位右移一位

     CRC16Lo = CRC16Lo \ 2      ’低位右移一位

     If ((SaveHi And &H1) = &H1) Then ’如果高位字节最后一位为1

      CRC16Lo = CRC16Lo Or &H80   ’则低位字节右移后前面补1

     End If              ’否则自动补0

     If ((SaveLo And &H1) = &H1) Then ’如果LSB为1,则与多项式码进行异或

      CRC16Hi = CRC16Hi Xor CH

      CRC16Lo = CRC16Lo Xor CL

     End If

    Next Flag

   Next I

   Dim ReturnData(1) As Byte

   ReturnData(0) = CRC16Hi       ’CRC高位

   ReturnData(1) = CRC16Lo       ’CRC低位

   CRC16 = ReturnData

  End Function

楼主:
大家多是百度的吧,  谁有CRC子程序 跟注解

网友B:
下载一个MODBUS 测试工具,里面有CRC 校验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2688339055

楼主:
我的做modbus通信   的做CRC算法   不要说什么用库 3U 有CRC 指令  我这不不是标准的MODBUS 我想知道CRC的算法 还有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多是百度的吧,  谁有CRC子程序 跟注解

坦白说!大家平水相逢!帮你百度一下算是不错!说无保留帮你只是在骗你!你水平上来之前多是单向问人家索取,只有当你水平上来以后才有资格说交流,人家没义务带你!

网友C:
帮你百度一下已经是不错,因为内容哪里对错人家知道。

网友D:
这是我做的,西门子的。MODBUS用的是;CRC16的
描述:CRC
附件: crc校验.zip (2 K) 下载次数: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