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13-10-04):
公司水洗机的三菱FX1S-14MR-001的输出电压不稳定,造成同步控制器不能正常运行!晴大家帮帮忙!谢谢!PLC给同步控制器的加减速电压从哪里来的!同步控制器的显示一直有波动?

网友A:
电压不稳定,跟PLC 没有关系,PLC 不输出电压,看你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B:
继电器输出?? 没有电压问题吧 你是用AC 还是DC输出 AC220可能根据市电电压波动和不稳定 DC 要根据开关电源 电压波动 跟PLC没有多大关系 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C:
加电源滤波器试试,或者隔离电源!
寻师傅多名

网友D:
加装滤波器 保证供电质量

网友E:
问题模糊不清,帮不了你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F:
难道 还有一模块吗,不会模块坏了,
学者

网友G:
如果有图纸先看懂图纸,没有图纸则根据实物测绘出原理图,再进行分析原因。

网友H:
估计是输出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I:
根据图纸,前后排查一下吧
现在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