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机

楼主(2013-10-04):
我现在要做一台绕线机,绕管道元件上面的电加热丝,我的旋转轴和进给绕丝的轴怎么协调,应该有一个算法在里面,怎么能保证我绕丝的间距可以任意设定,用PLC控制,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机械与电机和摆丝杆

网友B:
自己写个算法在里面,如果需要联系我 QQ 82494808
lvhonjun

网友C:
这还要看你的机械结构的,两轴协调就可以了,我们以前也搞过绕线机,很简单的

网友D:
把两个伺服关系理顺,找出两个伺服运行同步的系数.当设定某一个伺服参数.根据这个系数同步得出另一个伺服系数.

网友E:
有点意思!回去想想!但我个人觉得,线摆的移动数据是重点,它要根据您的设定值,跟随绕线机速度来计算摆线马达的速度。

网友F:
一个变频器带普通电机 在绕线轴上面加编码器 PLC采集编码器的数据在和绕线的直径以及间隙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