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x2n-485bd

楼主(2013-10-05):
fx2n-485bd 可以和got 12系列触摸屏通讯,接线我参照422图。距离120m左右,通讯没有问题。还可穿透通讯。

网友A:
485的 120米肯定没有问题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本身有专门的FX2N-422BD,圆口的,用于扩展编程口的。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