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mac studio 有关问题

楼主(2013-10-05):
新手,才开始学习使用sysmac studio。我现在要画一条直线,但是两点坐标会随着计数器的计数值增加而改变!请问怎么添加坐标值???

网友A:
是两轴的直线插补的话,先要建立一个轴组,然后再调用功能块MC_MoveLinear,
直线插补
然后设置位置参数
位置1[0]:=LREAL#1000;
位置1[1]:=LREAL#1000;
如果是变量,设置成你需要的变量。

网友B(2014-01-26):
谁有序列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有序列号?
联系
auto_glb@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