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监控不到高速计数器的值了,三菱FX2-24MR

楼主(2013-10-05):
三菱FX2-24MR,编码器接的是X0,X1,光洋的,TRD-NH600-RI
我程序是这样写的,LD M8000 OUT C235 K99999 。然后我转动轴X0。 X1。 有亮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看不到数值了,一直是0 。
学者

网友A:
FX2-24MR ???, 这种PLC的高速计数器地址,不是C235吧

楼主:
那应该是多少呀,请赐教。
学者

网友B:
用c251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网友C:
LDX0 OUT C235 K99999

楼主:
好的,我试试吧,先谢谢了,
学者

楼主:
完了,C251也一样了,怎么回事,
学者

网友D:
楼主啊 程序都没有加上XO X1啊
怎么转都没有信号啊

楼主:
就是加了呀, 我转那轴都X0 ,X1都有亮呀,只是没有表达,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235 ,还是什么呀
学者

网友D:
程序里都没有写X0x1啊 你只写了M8000
这样有什么用呢 要这样写ldx0或LDX1 OUT C235 K99999

lvhonjun

网友E:
LD M8000 OUT C251 K99999
lvhonjun

网友E:
你这样试试看,我的都一直这样用的

楼主:
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用的呀,就是不行呀
,烦躁了,大师们。
学者
lvhonjun

网友E:
怎么可能啊!你的程序没写下去吧,改过高速计数器,程序要重先下载一次的啵。要不然就是你的线路有问题

楼主:
我都重新上传几次了,是对的呀,我真搞不能懂得, 我记得到我用FX2N ,都试过,这个就没试验过,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哎呀,
学者

网友B:
把接线图上传来看一下。

楼主:
没有接线图呀,我就是把编码器的两相分别接X0,X1
外接了24V电源到编码器电源吗,现在我程序就是,LD M8000 OUT C235 K999999. X12 RST C235.
学者

网友F:
你用PLC上的24V给编码器供电,或是把外部的24V的负极和PLC上的输入的COM接在一起试一下。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热心助人!

网友G:
从4楼开始是正确的。 要这样写lLDX0或LDX1 OUT C235 K99999
楼主啊楼主,怎么这么多人说,你就是不去试试。

网友H:
楼上说的正确!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各位大师的关心和支持,还是好人多,万分感谢。
学者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已发给我师兄去搞了,
学者

网友A:
FX2-24MR 是三菱第二代PLC吗?体积较大?早就停产了啊,现在发行的 只有 FX1S-10MR..............FX1N-24MR......... FX2N-16MR ........FX3G FX3U等啊

楼主:
是呀、
学者